请教ARM硬件问题

楼主(2006-12-06):
一直高不清楚我用的这块44b0开发板上面HY57V641620型FLASH存储器接口BA0,BA1所连接的几个22欧姆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很苦闷呀。
哪位达人能够详细的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贴图没有成功,现在重新贴一次。

HY57V641620硬件连接

HY57V641620硬件连接

网友:
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j1985的回答,我也认为这几个电阻应该是阻抗匹配,可是ADDR21、ADDR22、ADDR23三根地址线到芯片引脚却只有BA0、BA1了,信号怎么传输呢?

网友:
呵呵.是ram.不是flash.ba0 ba1是选择ram内部bank的控制线,你可以选择addr21 和22连接,也可以22 和23.所以只焊接其中2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ark21兄真是牛人呀,我刚才看看板子上,果真上面只焊接了2.0R2、2.0R4!

楼主:
还想再问一下:
    这个22欧姆的电阻应该是做阻抗匹配用的,好像以前了解到阻抗匹配电阻是22~33欧姆之间,一般阻值选多大比较好呢?我的cpu频率是67MHz。
    最近还发现,有的电路上就没有加上这个匹配电阻,想知道如果没有的话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为了阻抗匹配,控制阻抗的话会用用电阻和电容串起来下拉,时钟线上一般接个33ohm,作为测试也比较方便,可以立即验证cpu的工作情况。象ba这种线上随便接个0ohm也无所谓的。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