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R capacitor

楼主(2006-12-07):
ESR capacitor
这是什么电容?在数据手册上看见的。是ltc3728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电路会用到,
esr指的是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
在ldo中esr形成的零点常常用来进行稳定性补偿。

楼主:
o
楼上的意思是把电容转化成容抗!
就是esr?
谢谢您

网友:
个人感觉esr应该是指电容的直流漏电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你说的意思,
你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电阻和你的电容串联,
这个电阻就称为等效串联电阻,通常这个等效电阻会随着频率变化,你可以去查查一些生产电容的
大厂给出的电容spec,通常里面会有等效串联根据频率变化的测试图。

网友:
ESR是电容/电感的等效的直流阻抗

ESR是电容/电感的等效的直流阻抗

网友:
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
理想电容是没阻抗的吧

楼主:
大体上明白了,就是把一个电容变成一个理想的电容和一个理想的电阻串联!

网友(2012-10-24):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需要选择电源的去耦电容,那么对电容的ESR有什么样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