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程序什么地方错了阿?

楼主(2006-12-07):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sp IS
     PORT(clk:IN STD_LOGIC;
          clka:IN STD_LOGIC;
          addr:IN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data: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RCHITECTURE disp_arch OF disp IS
TYPE romtable IS ARRAY (0 TO 7)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roma:romtable:=romtable'(
    "11101111",
    "00000001",
    "01101101",
    "00000001",
    "01101101",
    "00000001",
    "11101111",
    "11100001");
CONSTANT romb:romtable:=romtable'(
    "00000000",
    "11111101",
    "11111011",
    "00000000",
    "11110111",
    "11110111",
    "11110111",
    "11100111");
SIGNAL q: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1ROCESS(clka)
   BEGIN
      IF rising_edge(clka)THEN
          q<=q+'1';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THEN
           addr<=addr+'1';
      END IF;
   END PROCESS P2;
   P3ROCESS(addr)
   BEGIN
      IF q(3)='1' THEN
            data<=roma(addr);
      ELSE
            data<=romb(addr);
      END IF;
    END PROCESS P3;
END disp_arch;

网友:
程序完成什么功能?为什么有两个时钟?如何出错?

网友:
就是你写清楚一点阿

网友(2007-04-17):
大概介绍

大概介绍以下,老大

网友:
两个异步时钟逻辑最后集中到一个组合逻辑输出复选上,将会造成毛刺和大量冲激,输出结果可能非稳定!

网友:
再定义一个integer型信号tmp,讲addr 从std_logic_vector 转成 integer后赋给 tmp
在最后一个进程里用 tmp替代 addr

程序的主要问题是信号类型的问题
rom() 里只能填整数型信号

网友:
提供一段代码供lz参考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yduram is
       generic (width:integer;
                   depth: integer;
                   addrw:integer);
       port(datain:in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dataoutut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clock_w,clock_r:in std_logic;
              we,re:in std_logic;
            wadd:in std_logic_vector(addrw-1 downto 0);
             radd:in std_logic_vector(addrw-1 downto 0)         );
        end myduram;
     architecture art of myduram is
            type mem is array (0 to depth-1) of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signal ramtmp:mem;
          constant zs64: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others=>'Z');

        begin
        process(clock_w,we)
             begin
                  if(clock_w'event and clock_w='1')then
                          if(we='1')then
                               ramtmp(conv_integer(wadd))<=data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ock_r,re)
           begin
                if(clock_r'event and clock_r='1')then
                   if(re='1')then
                       dataout<=ramtmp(conv_integer(radd)) ;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t;

网友:
是编译不过去还是功能实现有问题(比如有毛刺等)?

网友:
六楼的说得很对,如果只是编译通不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