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一个关于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6-12-07):
对于稳定电压为 10V 的稳压管,当环境温度升高时,其稳定电压将 ______
A 升高  B降低  C不变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咯?
我知道稳压管一般是齐纳击穿来稳压,当稳压电压小于5.7V的时候齐纳击穿占优势 .而齐纳击穿的时候稳压管是负温度系数.而雪崩击穿的时候稳压管是正温度系数了!
所以有点郁闷了 那到底在稳压为10V的时候是期纳击穿呢?还是雪崩击穿!要是知道了这点我就明白了!

网友A:
理论性比很强,这方面的知识早还给老师了,有时能够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性比很强,这方面的知识早还给老师了,有时能够回答一下?

哈哈。

网友:
期待高手的详细解答。。。。。。

网友:
“我知道稳压管一般是齐纳击穿来稳压”
你说的很对啊。。,通常认为需崩击穿就损坏了
所以对于这种题目,我想应当在器件不损坏的前提下吧。。那么结果你已经知道了。。

网友:
书上说大于稳压值大于7V就是雪崩击穿,具有正温度系数 4v以下属于齐纳击穿,有负温度系数,4~7V温度系数很小,近似为0。

网友(2007-01-09):
楼上说得不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