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Abort是什么原因,通常怎么情况会引起DataAbort

楼主(2006-12-07):
AREA    Startup,CODE,READONLY
; /* 异常向量表 */
Vectors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
        LDR     PC, IRQ_Addr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IRQ_Exception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 /* 未定义指令 */
Undefined
        B       Undefined

; /* 软中断 */
SoftwareInterrupt
        CMP     R0, #4
        LDRLO   PC, [PC, R0, LSL #2]
        MOVS    PC, LR
SwiFunction
        DCD     IRQDisable       ;0
        DCD     IRQEnable        ;1
        DCD  FIQDisable   ;2
        DCD  FIQEnable   ;3
IRQDisable
        ; 关IRQ中断
        MRS     R0, SPSR
        ORR     R0, R0, #I_BI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
IRQEnable
        ; 开IRQ中断
        MRS     R0, SPSR
        BIC     R0, R0, #I_BI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

FIQDisable
        ; 关FIQ中断
        MRS     R0, SPSR
        ORR     R0, R0, #F_BI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
FIQEnable
        ; 开FIQ中断
        MRS     R0, SPSR
        BIC     R0, R0, #F_BIT
        MSR     SPSR_c, R0
        MOVS    PC, LR

; /* 取指中止 */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
; /* 取数据中止 */
////////////////////////////////////////////
DataAbort
        B       DataAbort

////////////////////////////////////////////
ResetInit
        BL      InitStack               ; 初始化堆栈
        BL      TargetBusInit         ; 总线系统初始化 (函数中不允许堆栈操作)
   BL  TargetResetInit     ; 针对目标板的系统初始化 ///////////////////////
    ;在执行TargetResetInit 的时候会DataAbort
   MRC  p15,0,R1,c1,c0,0  ; (MMU设置,异步总线模式) 读控制寄存器
  ORR  R1,R1,#0xC0000000     ; 当HDIVN=1时操作有效
  MRC  p15,0,R1,c1,c0,0

        B       __main     ; 跳转到c语言入口
end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int  i;
volatile uint32  *cp1, *cp2;

cp1 = cp2 = NULL;   // 防止编译报警

rWTCON = 0x0000;   // 关闭WDT     ////////////此时 DataAbort 是为什么??给点建议!!!
rINTMSK = 0xFFFFFFFF;  // 禁止所有中断 (中断控制器)
rINTSUBMSK = 0x07FF;
rSRCPND = 0xFFFFFFFF;  // 清除中断(源)标志
rINTPND = 0xFFFFFFFF;  // 清除IRQ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