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的CoolRunner和XC9500

楼主(2006-12-08):
大虾们,刚接触CPLD请教一下.我的一个项目中要用到cpld实现一些地址译码和外部设备进行接口以及实现pc104总线协议,想选择一款cpld,看中了xinlinx的,但不知Xinlinx的 CoolRunner 和 XC9500系列都有什么区别,我该选择哪一款.......

网友:
CoolRunner 是一种功耗非常地的cpld,XC9500是通用的cpld,一般情况下使用xc9500系列。
cpld还是altera的更好些,max2系列的逻辑宏很多,可以作一些较为复杂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