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我的网站不管别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被快速的访问?

楼主(2006-12-09):
如何让我的网站不管别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被快速的访问?

网友:

如果你经营的是目标客户覆盖全国范围的网站,希望电信、网通、教育网、海外、铁通、联通、移动 、卫通、长宽,

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及时的访问到您的网站,推荐使用中国同网8路主机,多线主机http://www.v8v.net/7host.htm

彻底解决互联网的互联互通问题。有效提升网站访问量及访问质量。

优点:

√ 一般虚拟主机只能做到双线虚拟主机http://www.v8v.net/hst_dtl.htm,就需要维护两台虚拟主机或需要做其他技术措施, 一般虚拟在主机商能够做到4线就称为多线虚拟主机http://www.v8v.net/7host.htm。同网型8线主机可以做到8线,只需要维护1台虚拟主机。

√ 功能强大的 web 控制面板管理平台,所有网站设置都可以全自助完成,高效率操控虚拟主机,只要有网页,新手也可以完成网站所有日常管理。

√ 上传简单不易出错,速度快,新手也不用等待漫长的时间才能更改好网页。同网型8线主机推荐的用户类型

√ 您的网站访问者没有和您使用共同的宽带接入商(例如电信或网通)而很不满意您的网站访问速度。

√ 您的网站访问者来自教育网。

√ 您的网站访问者希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很快访问。

√ 您的网站有数据库,不能用网站CDN、镜像、网络缓存等技术实现数据同时录入。

√ 您的网站不想让访问者进入您的网站后还要再次选访问点,或用错误百出的IP判断系统选择访问点。

======================================================================
中国同网v8v.net虚拟主机6年服务历史,8万用户信心之选!
中国同网与招商银行合作链接:http://shop.cmbchina.com/Shop/search.aspx?name=%u540C%u7F51
ICP证号:川B2-20050022
电话总机:028-85594203 66319249 85567730 85598707
联系传真:028-85567730
联系地址:中国 四川 成都衣冠庙 金茂广场顶楼北楼28F 1-2

多线主机 http://www.v8v.net/7host.htm
双线主机 http://www.v8v.net/hst_dtl.htm
虚拟主机 http://www.v8v.net/hostall.htm
asp空间 http://www.v8v.net/jichuhst_dtl.htm
域名申请 http://www.v8v.net/pdtshw/dmeshw/index.htm
论坛空间 http://www.v8v.net/bbs.htm
服务器合租 http://www.v8v.net/fuwuqi.htm
服务器镜像 http://www.v8v.net/pdtshw/dsnshw/
网络硬盘 http://www.v8v.net/pdtshw/ftpshw/
教育网虚拟主机 http://www.v8v.net/mirrorall_dt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