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日历的设计怎么搞啊,有资料吗??

楼主(2006-12-10):
我是新手,想用C51单片机设计实时时钟/日历,有年,月,日,时,分,秒功能的怎么搞啊,有资料吗??

网友:
外接时钟芯片,再用数码管显示就行了;

网友:
ds12887+89s51+led数码管即可

ds12887+89s51+led数码管即可

网友:
可以采用PCF8563阿,你所需要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接时钟芯片,用液晶显示
我做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我有

以前做的一个用遥控调整时间和日期的

网友:
找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自己计时就可以了,省钱

网友(2009-12-29):
最好采用带硬件RTC的单片机,很多,把精力花在日历处理上不值得。
硬件RTC,只要读相应端口即可。

网友:
用一个timer累加计数,比如1ms的中断 1000次 秒计数加一;秒计数60次 分计数加一;。。
这些都放在中断里边,为了准确点,建议计时timer中断优先级高一些

网友:
我是用ds1602做的, i2c原理操作

网友:
关键在于外部晶振的精度,clk确定了那么就在clk下让各个时钟位发生翻转就可以了,

网友:
SD2400,这个有中文资料,可以借鉴一下。电路很简单,好像是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