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结构体的读取

楼主(2006-12-11):
我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体

struct w_chl
{    unsigned long  dsc_ip_addr;
    char dsc_domain_name[DSC_DOMAIN_LEN+1];
    //char data0;
    unsigned short dsc_dest_port;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short dsc_src_port;
    unsigned char  dsc_connection_type;
    unsigned char  dsc_open_ddp;
    //char data2;
    unsigned short dsc_online_report_timeval;
    unsigned char  dsc_max_logon_count;
    //char data3;
    unsigned short dsc_reconnect_timeval;
    unsigned char  dsc_channel_level;
};
把相应的参数写入flash后用指针指向该flash地址,然后按结构体中的变量名来访问,可在访问long型和short型时指针总是向后移了移位,第一个字节总是不读取,结果整个读取都错误
后来在写入flash的时候我在long型和short型前加一个空字符,读取的时候不加,但读到相邻的short型即读到dsc_src_port时,就会读出空格来,我在之前加了char data1;后就又少读了一个字节,无论如何总是不能读到有效数据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热心的人快帮帮忙啊

网友:
有可能是写入flash时候的错误,看看是不是和-packed这样的紧缩型结构有关。

楼主:
解决了,是字节对齐的问题

我读的时候按结构体读的,可写的时候按字节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牵扯到了字节对齐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是不是 因为类型的问题

不同环境里的 长度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