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中中断处理的疑问

楼主(2006-12-11):
我买的是万龙的板,在阅读实验代码中的44BINIT.S时对其中的中断处理有点不明白:
程序中先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宏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stmfd   sp!,{r0}
    ldr     r0,=$HandleLabel
    ldr     r0,[r0]
    str     r0,[sp,#4]
    ldmfd   sp!,{r0,pc}
    MEND
再通过
LTORG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
.
.
展开宏得到进入中断处理程序的真正地址(ldr r0,=$HandleLabel).到这里中断之前的处理应该就OK了,剩下的就是在Main中各个HandleLabel等处写真正的中断服务函数了.为什么还要定义_ISR_STARTADDRESS起始的数据表,这个表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下面的表格中每个变量都装了个4字节的指向中断服务函数的指针?
ldr     r0,=$HandleLabel中的=$HandleLabel是不是取下面这个表格对应变量装的值?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HandleADC  # 4
HandleRTC  # 4
HandleUTXD1  # 4
HandleUTXD0  # 4
.
.

网友:
这样写就可以跳转到程序空间的任何位置,而如果在跳转指令那直接给地址的话,最多只能跳转4K空间

网友:
看不懂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