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HSPICE仿真时的输出毛刺

楼主(2006-12-11):
在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发现输出信号有很多毛刺.
请问如何消除啊?
谢谢1
第一次做hspice,谢谢帮忙

网友:
这个一般是你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吧?
和工具一般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ybe you can add some filter to your circuit.

网友(2007-06-14):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如果只是仿真的问题的话,加  .option  method=gear  accurate=1可消除 一些毛刺

网友(2007-07-19):
是电路原因,跟sim tool 无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hspice仿真的时候,发现输出信号有很多毛刺.
请问如何消除啊?
谢谢1

第一次做hspice,谢谢帮忙

激励是否匹配?
寄生参数是否加入?power network干扰?
幅度大否,是否为noi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仿真的问题的话,加  .option  method=gear  accurate=1可消除 一些毛刺

这只是减小了仿真精度,
有掩耳盗铃的意思,,呵呵

网友(2007-12-21):
电源、寄生电路的影响

网友:
先看一下毛刺和仿真步长的关系。如果变化是和步长相关的,通常是仿真器option造成的。否则,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是小信号,可以改一改gmin这些option

网友:
仔细看看波形是否平滑,如果很平滑还有很多毛刺的话应该是电路问题,否则是仿真精度造成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先查dc點,在查AC,最後才看TRAN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