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nopsys的AMBA VIP??

楼主(2006-12-11):
我在利用AHB的VIP进行仿真时,发现我的INCR16的burst再传输的时候,总是在中途被打断,而我自己的slave不支持被打断的操作,这样我的数据传输就会出错。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VIP中哪个参数可以控制总线仿真系统中的ARBITER不支持burst中途被打断的设置??我问过synopsys的人了,他总是问我要MCD文件来定位问题,也没有告知有没有哪个参数可以进行设置??,谢谢各位了!!

网友:
e也想知道,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被打断是因为哪种原因?
1、有其他master抢总线。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把你的master优先级设为最高,或者使用锁定传输。
2、你对arbiter设置了set_ebt。这条命令是设置arbiter给一个master最长的总线权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就会early termination。如果是这种情况,在环境中用clear_ebt就可以了,或者注释掉set_ebt这条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是第一种情况,但不同的是:我的系统中,是优先级低的抢了优先级高的master,我在系统中已经clear_ebt了,可是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我的DUT不支持lock传输,所以我不能使用lock传输。

网友:
低优先级抢高优先级?出现这种情况以我的理解只有slave发了split才可能~

首先确定你的master的ID,是不是确定优先级比较高。

set_ebt是由arbiter拿走总线,与其他master无关。

或者把强总线的那个master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楼主:
好的我明天再试试,先谢谢了:)
我在使用AMBA的VIP搭建我的DUT的仿真环境时,基本所有的参数都是默认的设置。
我的DUT是个不支持EBT,不支持SPLIT和RETRY的slave,是最简单的那种。
我在总线上挂了4个master VIP,分别是master3,master2,master1,master0,优先级从高到低。
只有master3能访问到我的DUT,但是master3在INCR16 burst时,中间插入很多BUSY,导致长时间占用总线,这样总线权总是在最后一个INCR16的beat时,发生变化。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master3能访问到我的DUT,但是master3在INCR16 burst时,中间插入很多BUSY,导致长时间占用总线,这样总线权总是在最后一个INCR16的beat时,发生变化。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这个是对的啊,总线权本来就是最后一个beat时变化的。
你查查你的slave设计里是不是对协议理解有问题。

网友:
嗯,这个是对的,hgrant在最后一个SEQ时无效是可以的,并没有发生ebt。

网友:
另外,synopsys的vip中,arbiter中只有一个参数用来设定对不定长传输的长度限制的,对于定长传输如果没有设置set_ebt,arbiter不会干涉。

楼主:
HGRANT在最后一个beat时变化是对的,但是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最后一个beat在发出地址的同时,HTRANS为BUSY,紧接着下一拍,选中我的DUT的HSEL发生变化,此时,总线上传别的数据,等到HSEL重新选中我的DUT时,我的未完成的最后一个beat的地址,发出,接着完成一次INCR16 BURST transfer,不知道为啥?

网友:
hgrant在最后一个seq时无效,然后总线权就给了另一个master,这时另一个master得到hgrant并且hready是有效,所以这个master会得到总线权并在你的master的busy周期后马上就发起了一个nonseq,因为hsel是根据地址线译码再给slave的,所以在另一个master发起nonseq的时候hsel就已经给了另一个slave。
我想你可以尝试把你的slave设计为定长传输时在倒数第二个seq完了之后把hready拉低,直到收到最后一次seq再拉高hready,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master拿走总线。

网友:
因为htrans为busy的时候,即便hready为低,master也可以改变htrans信号,所以肯定可以收到最后一组seq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改动我的DUT了,是不是所有不支持被打断的BURST transfer的slave,都要做成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么协议中就应该指除这种情况啊??

还是因为AMBA VIP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说,AMBA VIP本身存在这样的BUG????

网友:
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协议中其实有写,在定长传输的时候,arbiter其实只需要在burst开始时采样hbusreq信号,然后自己会根据传输长度计数,在最后一个address phase撤销hgrant,但是并不保证可以完成一次传输。如果传输没有结束,master必须重新发起请求。
对于你的slave不支持ebt,如果不能用锁定的话,可能都要在slave端做一些处理。

网友A(2007-01-21):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也有打算来用synopsys designware测试AXI, 能用吗?

网友(2007-03-18):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有打算来用synopsys designware测试AXI, 能用吗?

可以 的吧
VIP中有AXI版本的

网友(2010-04-23):
你好,可以共享一下这个VIP给我吗?谢谢哦
huistu@163.com

1# liuwanghao

网友:
你好,可以共享一下这个VIP给我吗?谢谢哦
我的邮箱hnulht@163.com

网友(2016-12-20):
很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