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扁请进,关于AHB协议

楼主(2006-12-12):
扁哥,有如下问题:

AHB协议中对于ahb_ready的定义和描述,好像不多,ahb_ready拉低是表示slave没有准备好接收数据。我有一个疑问,也是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1)

ahb_ready拉低,是不是没有什么限制,一个slave,拉低自己的ahb_ready我们是不是不用管它是不是拉低的合理,因为我们有一个slave,在master给ahb_trans=idle或者ahb_trans=busy的时候,也有拉低自己的ahb_ready的情况,这种拉低,是不是说明有问题,我在做specman协议检查的时候,是否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抱错?

我的理解是:没准备好数据ahb_ready拉低是对的,但是应该在master请求数据的时候。master没有请求的时候,ahb_ready本身的意义是不清楚的。amba spec里所有的波形都说明ahb_ready的意义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告诉master数据是否准备好,而不是在master处于idle或者busy的时候告诉master自己不能收数。
如果我的理解正确那么无原由的拉低ahb_ready是错误的。

请扁哥指正。

(2)

假设全局的ready信号命名为ahb_ready_global,我曾经在你多次跟其他网友的讨论中看到,这个ahb_ready_global应该是所有salve的地址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每个slave的ahb_ready的“线与”逻辑,即如下逻辑是错误的。
ahb_ready_global = (ahb_ready_slave1 & ahb_ready_slave2 & ahb_ready_slave3 & ahb_ready_slave4)

那么按照扁哥的意思,

如果根据地址mux,问题会更复杂。因为ahb传数不是一个cycle就结束的,cycle1地址是slave1,cycle2地址就是可能就是slave2了,而数据要第二个cycle才能出来,更不用说ahb_ready拉低的情况。master必须要能监控第二个周期内的ahb_ready,而这时候ahb_addr已经变了。所以与起来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请扁哥指正。

网友A:
HREADY信号主要是给arbiter和mux判断使用的,与master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READY信号主要是给arbiter和mux判断使用的,与master没有什么关系。

先纠正一下你的错误,hready对master很重要。

网友:
第一个问题:hready在没有传输的时候其实确实不必在乎它是否拉低。但一般情况下除非slave确实是在处理数据,否则一般都是拉高的,这样可以使master在发起传输时不必等待。
slave缺省情况都是拉高hready。

网友:
第二个问题:所以,data phase时的hready一定是上个salve的。这个在实现时是要把mux的结果延拍的,并且在看到hready拉高时才能变mux结果。
“与”仍然是错误的处理方法!

楼主:
呵呵,知道了,扁哥。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学到了东西。谢谢两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zhangjianshi

网友:
讲的好啊,扁哥,开个群吧,好好讨论

网友(2007-01-21):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继续问个问题。
hready 信号是 上一个slaver的,那相对与master而言,是不是 也是上一个beat的 ready 呢。
换个意思是,在burst mode情况下, master的hready信号是上一个data 已经收到的 acknol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