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扁,问一个APB的slave问题

楼主(2006-12-12):
有没有考虑到slave的读写操作不能在PCLK的两个周期完成的情况?加反馈信号到APB的状态机吗?

网友:
不能加。APB是个无条件响应的协议。

网友:
什么叫做“无条件相应的协议”?不理解。最近刚刚接触这个APB总线,觉得挺简单,但是无条件相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啊,,,

网友:
无条件响应就是slave看到地址数据有效就必需接收或发送,APB的两拍时序是必需严格遵守的。
所以APB设备一般都要和中断机制一起工作来实现数据的传输,才不会出现错误。
在新的AMBA3.0里,APB加入了PREADY信号来避免这种“无条件响应”。

网友:
谢谢,我现在也在看这个啊,

网友(2010-03-22):
楼主回答的很精辟

网友A(2010-07-18):
正在奇怪为什么要有PREADY这个信号!
"PREADY from the slave can extend the transfer"
原来是slave有可能在两个时钟内无法完成读写操作……
难不成slave可以一直通过PREADY信号来占用总线么?
(初学者,不知道APB总线是不是有多个slave存在?)

网友:
目前看来,APB总线是非常有可能存在多个slave的,问题是,万一某一个输出的PREADY信号一直为低,岂不是它会一直占用总线??

网友(2011-03-31):
学习了~!我最近在往AHB 上加DDR2

网友(2011-05-15):
收获很大,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受益匪浅中

网友:
协议规定了状态图,不能自己随便加入一个状态来延展读写周期数。
APB这个基于的事实是外设有如下特性:
1、写操作,外设会latch主数据,这个对外设没有难度
2、读操作,外设一般能够在一个周期能提供有效数据,因为PCLK的频率和该外设是匹配的,不会是随便一个外设不能承受的高频

网友(2011-09-24):
从APB3协议时序以及状态转换图来看,当使能信号pENABLE为低时,握手信号PREADY是可以为任何值的,不会出现一直占有总线的情况。
  APB可以挂若干slave,这点类似于AHB,但是只有一个master,就是APB bridge.

网友(2011-11-16):
回复 网友B:

    APB都加入ready信号了?

网友(2019-06-04):
在新的AMBA2.0里,APB没有PREADY信号来避免这种“无条件响应”

网友(2019-09-21):
引用 网友A:
正在奇怪为什么要有PREADY这个信号!
"PREADY from the slave can extend the transfer"
原来是slave有可能 ...

可以支持多个slave,当pready一直不返回主机可以主动终止这次操作。master一般要有一个超时检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