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生成的.vo文件在modelsim中的使用

楼主(2006-12-12):
我在modelsim中把用Quartus生成的.vo 编译了一下,并加入了相应的altera仿真库,但是仿真时为什么没有波形产生?
是不是也要写testbench文件?
.vo文件相应的源文件我是自己写的testbench,并且仿真波形都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有四个文件:源文件,测试文件(都是 V文件),SDF延时文件,库文件。

楼主:
为什么我不加altera库文件和延时文件,波形显示正确
但是加上。vo文件和延时文件,就没有波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