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寄存器数组的问题

楼主(2006-12-12):
在设计中使用了 一个寄存器数组,我想在几个always块中,在同一时钟沿,对这个寄存器数组中的几个寄存器同时赋值。不知道综合能否正确。
望高手解答一下  ,或者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在不同的always中可以对寄存器数组中不同的位赋值;
在不同的always中不可以对寄存器数组中同一位赋值.

网友:
其他人回答.我看看.也不懂

网友:
在不同的always中可以对寄存器数组中不同的位赋值;
在不同的always中不可以对寄存器数组中同一位赋值.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