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上使用的pattern如何产生?

楼主(2006-12-13):
我根据TetraMax的手册使用run atpg -auto(参照手册里的一篇脚本模板)产生的pattern后,直接使用nc生产的vcd文件给ATE,但是发现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谢谢指教!

网友:
这位兄台,ATPG Scan可以生成.WGL Pattern,把这个pattern丢给专用软件就可以自动转成Target ATE format,而无需再通过NC生成VCD,这个软件一般是专门为ATE设计使用的。而对于你要测试的功能类pattern,似乎目前只能通过NC生成VCD再转,而且需要人为参与比较多,后期的调整是经常的。

楼主:
感谢chris_li的答复。

再请教一下你说的ATPG Scan是值TetraMax的命令还是DFT Compiler的命令,或者是别的什么?
另外你所说的将pattern丢给专用软件,是否这个软件一般会由ATE那边的人员提供这些服务?
最后,如果这个pattern直接给ATE,它的期望值是如何得到的?它总是需要通过调入netlist和测试向量,再通过仿真才能得到吧。这一步是在哪里实现的?

谢谢!

网友:
再请教一下你说的ATPG Scan是值TetraMax的命令还是DFT Compiler的命令,或者是别的什么?
A:ATPG Scan不是命令,我是拿scan chain做ATPG为例说明,生成pattern的环节在TeraMax做。
另外你所说的将pattern丢给专用软件,是否这个软件一般会由ATE那边的人员提供这些服务?
A:软件有的是是ATE公司自己研发的,也有可能是第三方软件公司开发的,总之你如果租用可能会有license费产生。你计划使用那个tester啊?
最后,如果这个pattern直接给ATE,它的期望值是如何得到的?
A:Pattern本身是Stimulus和Expected Response的集合,期望值已经在pattern里了,Program会将Stilmulus灌如IC,期望值会被调到Compare的memory里等待和Output比对!
它总是需要通过调入netlist和测试向量,再通过仿真才能得到吧。这一步是在哪里实现的?
A:不要担心仿真,TeraMax可以生成STIL的VerilogTestbench(.v)和Vector(.pos,.pis)供你仿真使用

网友(2007-01-15):
chris_li的回答很精彩,牛人啊

网友A(2007-11-19):
Use VTRAN to convert ATPG WGL pattern to Aglient 93K format

网友(2008-02-24):
用PERL自己写程序转换

我们公司通常是自己使用PERL来转换VCD或者STIL文件的,
但是转换的程序不通用

网友(2009-06-08):
I always use VTRAN to convert the WGL scan and VCD function pattern to any kind of ATE test platform, It is hard to write the PERL for the pattern conversion,

网友:
自己写啊

网友:
TestInsight公司的wave wizard软件能将 WGL/STIL/VCD/EVCD数据文件转换成各种ATE机台的pattern(teradyne,verigy,advantest, LTX-credence等。)

网友(2010-03-26):
自己寫是比較麻煩,那位是否可以提供個perl的參考;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下,我现在已经用TMAX生成了STIL格式的pattern和.v格式的testbench,然后想用modelsim对pattern进行仿真。在环境里我将这个testbench当做顶层文件,然后由这个testbench吃进pattern做仿真,结果报(vsim-3601)errror。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直接做仿真的。

网友(2017-06-29):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这种.vcd文件转成pattern文件的转换工具有哪些?哪里有卖的?

网友D(2017-10-27):
回复 网友C:

    请问vtran是什么软件提供的?

网友(2020-06-07):
正好想了解这个 学习了

网友(2021-02-03):
有没有老师可以给出一个从仿真verilog文件到生成wgl文件的可行方法,假如使用软件的话需要哪些软件呢?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A:
Use VTRAN to convert ATPG WGL pattern to Aglient 93K format

有vtran的官方资料吗?这个资料好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