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一个关于奇数分频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06-12-13):
奇数分频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谢谢啊

网友:
有人发了吧

网友:
对占空比不做要求就很容易

网友(2008-03-31):
5分频 duty=0。5

module fen5(clkin,clkout);
    input clkin;
    output clkout;
    wire sig1;
    wire sig2;
    reg [2:0] s1;
    reg [2:0] s2;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in)begin
       case(s1)
          3'b000:s1<=3'b001;
          3'b001:s1<=3'b010;
          3'b010:s1<=3'b011;
          3'b011:s1<=3'b100;
          3'b100:s1<=3'b000;
          default:s1<=3'b000;
       endcase
    end

    [email=always@(negedge]always@(negedge[/email] clkin)begin
       case(s2)
          3'b000:s2<=3'b001;
          3'b001:s2<=3'b010;
          3'b010:s2<=3'b011;
          3'b011:s2<=3'b100;
          3'b100:s2<=3'b000;
          default:s2<=3'b000;
       endcase
    end

  assign sig1=&{s1[1],s1[0]};
  assign sig2=&{s2[1],s2[0]};
  assign clkout=s1[2]|s2[2]|sig1|sig2;

endmodule

网友:
恩,数上五个上升下降边沿再跳就可以啊,

网友:
分频如下即可: clk: ___|----|___|----|____|----|____|----|____|----|____
                          s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t = S1 | 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