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请进! 用手触摸印制板的问题

楼主(2006-12-14):
最近在调一块印制板,大部分都是模拟电路,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手摸住印制析的某一地方,就有正确的信号出来,一松手信号就消失了!!查了一下线路,都是正常的,有高手遇到这种现象吗,可能问题出在哪里Q??

网友:
我觉得是有的电路管脚应接地或电源却没接造成的

我觉得是有的电路管脚应接地或电源却没接造成的,或者哪两个管脚之间应接一个大电阻或小电容,你不妨试试!

楼主:
但是我触摸的是印制板的几个不同的地方都会出现正确的结果,就是不碰时没有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