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sp的地址线与外接SRAM和FPGA应怎样连接

楼主(2006-12-14):
各位高手,在下有个问题请教,这个问题严重影响到我板子的调试,各位帮帮忙啊!

       是这样的,整个系统简单的说:高速数据采集与存储电路,以FPGA为核心,对数据进行高速采集,控制采集的数据存储在SRAM中;在数据存储完毕,FPGA发信号告知DSP采集完毕,dsp从SRAM中取数,开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相关的处理。由于采集的信号是瞬态信号,而且数据量很大,刚开始定的方案就是这样。现在问题出现了:FPGA要控制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存入SRAM要对SRAM的地址进行操作,DSP要从SRAM取数也要对其地址进行操作,所以它们的地址都联在一起了;对于FPGA来说配置的管脚(去控制SRAM的地址)是输出的,而DSP的地址引脚只能是输出和高阻状态;分开调DSP和FPGA部分时,什么都好着,一连起来整个板子的电流大的惊人(单个调时都是0.2A左右,连起来就到1A了,我的DSP烫得不行只好断电了)。

     现在怀疑是地址线连发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
数据线没有连?

网友(2007-02-01):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我也要把FPGA 的数据送到DSP 中, 我也要把采样数据从FPGA中迅速读到外端的DSP中,但是不知道FPGA SRAM  和DSP  三者之间如何控制,地址线如何连?
还能指点下阿?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给我看看? 谢谢! EMAIL:zyl-02042101@163.com

网友(2009-01-13):
用缓冲器把他们隔开,如16244等

网友(2009-06-24):
听了你的描述,这个问题是在做方案时就注定的。DSP的地址线是输出信号,FPGA的地址线也是输出信号,而数据线两者都是双向的信号。这样在DSP和FPGA 连接在一起后,无论是否同时访问SRAM都会造成总线冲突,这样你的片子也就很热了。在不改变硬件设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增加握手信号来协调两者的访问时序。首先确定一个数据优先级,比如确定FPGA 的优先级高,利用DSP的一个GPIO管脚作为输入信号,由FPGA输出,当FPGA进行数据读写的时候该信号为高,此时DSP将数据线和地址线都置于高阻的状态,如果DSP有SHZ信号最好,直接用FPGA控SHZ信号。当FPGA完成数据读写后,将FPGA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都置于高阻的状态,同时放开这个信号。DSP在查询到这个信号后,才将数据线和地址线配置成正常工作状态。
总之保障同一时刻,只有一个信号输出源,其他的都必须是高阻,不能不控。

网友:
赞同5楼,用DSP控制FPGA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DSP在单个工作时地址线是OUT,FPGA也OUT,2个冲突了嘛。做个片选就好
还有为什么是FPGA做主控啊。。一般不是DSP做主控么

网友:
总线冲突,握手即可

网友(2009-09-08):
我见我们同事用的一个板子,fpga和sdram映射在同一个区内,由于sdram并没有用来存贮,所以连在一起没有出现电流暴涨的问题。总线问题真是曾出不穷。要是有个隔离器件,肯定就好多了

网友(2009-10-08):
gestybear 讲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2009-11-08):
你应该选择双口RAM进行数据存储

网友:
楼上的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
我想FPGA做主控是因为它要进行数据采集,如果数据采集不及时就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再说了他的这个系统本来就是以FPGA为核心!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