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倍频?

楼主(2006-12-14):
信号B为A的二分频,A的占空比为25%,B的占空比为50%,画的不好,请见谅。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DQ触发器如何实现?书上给的二分频电路实现不了,实现的结果是: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
结果只是占空比变成50%了,频率并没有变化。
怎么实现?愿意帮我解决的敬请回复或是Email致zhluanguo@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
A作为时钟脉冲,DQ触发器Q端通过反相器反馈到D端输入。这样Q端的输出可以实现A的2分频了,50%占空比

网友(2008-01-30):
我也好像知道呢,

网友(2011-10-20):
不好搞哦,朋友们

网友:
对他书上实现的电路好奇ing~ 怎么实现的用D触发器只调整占空比,而不调整频率的?没有CLK的情况下?

网友:
a与b,倒向,然后异或。没细看,应该就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