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外扩大于16k的RAM有用吗?

楼主(2006-12-14):
2812外扩大于16k的RAM有用吗?

我在2812板子上外扩了一片256k的RAM,片选是CS6AND7,然后把程序下载到XINTF7中,也就是可以下载到外扩RAM里了,
但是2812的存储器映射表里XINTF7只有16k,那么是不是外扩的RAM只能使用16K?
如果是这样,外扩不要超过16k的RAM,否则就浪费了。

请高手确认一下。

网友:
CS6AND7 是 6 和 7

楼主:
但是,程序不是从XINTF7执行吗?放在XINTF6的代码可以执行吗?

但是,程序不是从XINTF7执行吗?放在XINTF6的代码可以执行吗?

网友:
可以扩到512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