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___比较两bandgap_reference优缺点?

楼主(2006-12-14):
请教:
如下图所示给出两类bandgap_reference
请问:
1。这两类电压参考源各有啥优缺点?
2。这两类电压参考源精度谁更优?
3。相同的精度,版图实现这类电压参考电压源代价谁更高?

bandgap_reference

bandgap_reference

网友:
用nullor的一般都比较好。比如没有基极电流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雷兄:"nullor"啥意思呢?

网友:
感觉A上少了个电阻这样沟道调制会很厉害啊

网友:
A可能会好象,主要看你那放大器的性能
但是两个结构中都很难满足电流的匹配
因此电源抑制比可能比较低

网友(2007-07-10):
A

A电路的两路电流如果采用cascode的MOS做镜像的话(假设电源电压裕度足够)应该效果比B电路好吧。。。

网友B:
两个都不好,但A比B要好,关键还是A中OP的性能如何.

网友(2007-08-29):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不好,但A比B要好,关键还是A中OP的性能如何.

请问楼上,那么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bgr的电路?

网友:
A对op-amp的增益要求比较高,电流源使用长L器件,但精度高,代价就是layout面积大,功耗大
B电流镜精度差,受工艺影响大,可以再加2个NMOS,优点是面积小,输出电压不如A稳定
看场合使用AB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