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开关电源的吗?有个问题困扰着我

楼主(2006-12-14):
负载调整率 Load Regulation
负载瞬变响应   Load Transient Response
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差别啊!
看一篇文章说电流模式的DC/DC由于控制环控制电流,所以负载调整率变差
还有一些文章说电流模式有更强的负载电流调整能力,是因为电流模式中的误差放大器有更大的带宽

我的理解是负载调整率差指的是负载阶跃时,输出电压突变下降后到稳定时的值的比电压模式时要小
而负载瞬变响应好指的是负载阶跃时,输出电压从下降后到稳定时的时间要比电压模式要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负载调整率 Load Regulation,这个指的是dc准确度
负载瞬变响应   Load Transient Response,指得是动态相应能力

网友:
同意楼上

负载调整率:负载变化Ix,导致输出变化Vx,Vx/Ix=负载调整率;
负载瞬变响应--就是你讲的那个意思了

网友:
看开关power的书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篇文章说电流模式的DC/DC由于控制环控制电流,所以负载调整率变差
---相对于输入电压变化有前馈特点,负载变化调整能力要经过EA,所以能力相对差。
还有一些文章说电流模式有更强的负载电流调整能力,是因为电流模式中的误差放大器有更大的带宽
----电流型反馈相对电压型反馈,带宽大,所以调整能力好,2句话的参照物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