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I/o 口的问题??

楼主(2006-12-15):
请问如果I/o口作为输入使用时,是不是都要用软件置“1”的??还有,如果置“1”后,从外面输入一个高电平。I/o口将如何识别??(因为I/o口本身已是“1”)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置'1'的,51读p0的时候要先写FF再读,发送时不用写FF;

楼主:
但是,如果输入的时候要写FF,那么我在外面输入一个高电平,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按键,一按下它就输入高电平,要求单片机完成某一个任务,那单片机能识别输入的高电平吗?(因为每一个I/o口都已经是高电平了)

网友:
哪就是把IO接成低电平

网友:
问题怪怪的

不用吧。输入的时候要写FF?我基本没有用过。既然是写,又怎么会是输入呢?

楼主:
老师在课堂上说过,I/O日作输入用时要对其写FF,即,MOV P0,#FFH,这样。

网友:
p0是開漏結構的雙向口,p1,p2,p3是內部上拉電阻的準雙向口.,準雙向口在輸入操作時,如果口為0,此引腳被嵌位0,無發讀出高電平,所以你要看io是那種結構.雙向口就不用寫ff

网友:
7楼正解的

网友(2009-12-23):
大部分单片机都不用置1,只要设成输入状态即可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设置I/O输入时,将DDRx设成0就行了。
至于你说的已经是1了,你是用万用表测得是高电平,是这意思吗?I/O口做输入时,输入电平的高低不是直接测的。

网友:
和单片机类型有关。一般的8031\8051在使用P0接口时需要写1,P1、P2、P3口不用。主要是P0接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