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钽电容应用

楼主(2006-12-16):
有高手了解钽电容的应用选择标准吗???
我在应用的时候出现了烧板现象

网友:
钽电容也是一种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你有没有搞错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我电源是12V,选择20V的钽电容滤波。

网友:
钽电容一般在电源滤波,因此上电瞬间会流过较大的冲击电流。为了避免钽电容起火,工作电压至少要保持在额定电压的1/3以下。

网友(2007-03-17):
说的有道理,我也烧过

网友(2010-08-15):
电容的电压值一般按5倍额定电压选!

网友:
额定电压至少需要保持在实际电压的两倍以上(即至少使用24V额定电压的电容),不过如果你的电路设计合理的话,使用20V的电容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出现烧板可以从下面几个地方考虑一下:
1、钽电容有极性的,看看是否反接了;
2、上电瞬间电流过大烧坏电容,可以考虑在电源前加缓启动电路;
3、电源的纹波是否过大,过大的纹波会在电容上形成较大的纹波电流,工作时间长了也可能烧板;

网友(2011-04-16):
钽电容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几倍的降额使用,如16V的耐压,只能用到5V电源上,最好3.3V,这样才安全,用9V上都可能发生起火,虽然几率很小,但还是不可大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