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___BJT model中的B-E结方向饱和电流?

楼主(2006-12-16):
给定如下NPN BJT MODEL:

**************************************************************
* PNP2    SPC: N+/NWELL=1.5    OVL: NWELL/P+=0.8
**************************************************************
.model  pnp2  pnp  level = 1
**************************************************************
*               GENERAL PARAMETERS
**************************************************************
+tref    = 25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c     = 1.0139e-013  cje     = 2.833e-013   cjs     = 0            fc      = 0.75
+mjc     = 0.4405       mje     = 0.4036       mjs     = 0.5          vjc     = 0.6173
+vje     = 0.7          vjs     = 0.75         xcjc    = 0.5          cbcp    = 0
+cbep    = 0            ccsp    = 0            itf     = 0.1          ptf     = 0
+tf      = 1e-010       tr      = 0            vtf     = 10           xtf     = 1
**************************************************************
*               DC PARAMETERS
**************************************************************
+nkf     = 0.9907       is      = 1.32e-016    rb      = 11.145       re      = 0.4052
+irb     = 0.000999     rc      = 5.1154       rbm     = 7.3135       bf      = 27.054
+nf      = 1.0023       vaf     = 41.565       ikf     = 0.0119       ise     = 1.22e-016
+ne      = 1.8453       br      = 0.00517      nr      = 1            var     = 10
+ikr     = 0.1          isc     = 9.1e-018     nc      = 1.5145
**************************************************************
*               TEMPERATURE PARAMETERS
**************************************************************
+xtb     = 2            xti     = 6.5          eg      = 1.1          ctc     = 0.01439
+cte     = 0.0009076    tlev    = 0            tlevc   = 1            tvjc    = 0.002308
+tvje    = 0.001524

**************************************************************

如何找到B-E结的反向饱和电流:
ise     = 1.22e-016 吗?它是电流密度?还是电流呢?单位有时多少呢?

楼主:
咋没人相助啊?

网友:
ise好象是发射结的单位面积电流密度

网友:
ise好象是发射结的单位面积电流密度?
经常看到势is

网友(2007-05-17):
反向饱和漏电流

网友(2021-05-25):
应该是单个BJT反向饱和电流,一般来讲反向饱和电流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