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overy time 和 removal time 是什么呀?

楼主(2006-12-16):
recovery time 和 removal time 是什么呀?

网友:
异步信号的时序概念

Recovery time is the minimum length of time an asynchronous control signal, for example, and preset, must be stable before the next active clock edge. The recovery slack time calculation is similar to the clock setup slack time calculation, but it applies asynchronous control signals.

---
Removal time is the minimum length of time an asynchronous control signal must be stable after the active clock edge. The TimeQuest analyzer removal time slack calculation is similar to the clock hold slack calculation, but it applies asynchronous control signals.

网友(2008-02-29):
谢谢指点,感觉和setup/hold本质一样!

网友:
是时钟对复位的setup and hold

网友(2010-10-06):
那这样说来的话,和setup/hold time的区别是不是setup/hold time是用于同步信号的?

网友:
recovery time 和 removal time看起来和data信号对时钟信号的setup和hold up时间相似,但是实际意义是不一样的,记得当初看一本老外的书上讲的道理很明白。这两个时间是为了处理异步复位信号与时钟信号在芯片内部延时,可能造成的错误来处理的!

网友:
小弟我受用了..
請問這是否可推薦參考的書籍...
讓小弟我去研讀一下的呢/

网友(2011-01-13):
这两个主要是用于分析RST和PRESET的,并且是异步时。hold and setup 是分析DATA端口的

网友:
RECOVERY和REMOVAL只对异步RESET/SET的释放沿有效。

网友(2011-06-28):
那如果在做STA的时候出现了removal/recovery违例,应该如何修正呢

网友:
恩,我也想问,这个要是violate了怎么修改呢?

网友(2011-11-30):
要是STA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该怎么约束呢??求大虾指教

要是STA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该怎么约束呢??求大虾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2014-10-21):
精华帖啊

网友(2014-12-04):
后面那个图很精彩~~~

网友:
recovery是异步信号相对时钟延到来前的有效时间,removal是异步信号相对于时钟延到来后的有效时间。

网友(2016-03-29):
标题

回复 网友B:
这个时间如何保证呢?外部进来的异步复位怎么控制?要做什么处理吗

网友:
跟建立/保持时间差不多的一个概念,主要就是讲亚稳态起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的手册上都有  我也咋懂  看英文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而言之,DFF的复位置位信号不要在clk的跳变沿附近变化,而是要远离clk沿。
一般逻辑对此时序不用关心,比如很多模块的操作流程是复位完了,才开启模块时钟,再启动模块工作。这种流程可以保证不会出现recovery和removal的问题,因为复位置起撤销时都没有时钟;即使操作流程保证不了,出现recovery和removal违例,由于模块此时都不会工作,也没什么问题。

需要关心recovery和removal问题的最常见模块应该是CPU,因为一般CPU是在复位撤销后就开始工作。想象一下,CPU的工作其实是在很多个DFF一起配合完成的,如果复位撤销时刻在DFF的clock沿附近,势必导致各个DFF开始动作的步调不一致,导致无法预料的错误情形。

处理办法就是讲需要考虑recovery和removal问题模块的复位信号,用模块的工作时钟同步后,再送进模块使用。这样PR工具是会自动检查这个模块的DFF的时序并修正,直到没有recovery和removal的violation。对于其他没有要求的模块复位信号,设置false path不去检查这个时序即可。

网友(2018-01-18):
非常感谢29#的讲解,膜拜一下。

网友(2023-04-24):
这个时间是不是主要看DFF内部的构造,我最近看一个由传输门和反相器组成的DFF感觉没有recovery time,它的复位端接在第二个双稳态电路上,时钟为low的时候复位影响不到前一个双稳态保持的值,无论释放沿离上升沿多进,只要时钟高电平一来总能输出数据,有点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