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mba的问题~

楼主(2006-12-16):
考虑这样一种情况,master发起一次背靠背的传输(假设是两个SINGLE),第一次传输是错误的(比如slave不支持的传输方式等),第二次是正确的,slave在收到第一个
NONSEQ后报ERROR,所以master在第二个NONSEQ的时候检测到hready=0,hresp=ERROR。协议中规定,在hready为低时,master不得改变控制信号,即htrans等必须维持,但是有几种例外,在hresp为ERROR的时候就可以改变htrans,可选择停止传输。但是在上述情况下,slave是对第一个地址报告的ERROR,但是同时也丢失了第二次传输。但是根据协议,第二组正常传输始终是要丢失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波形~~

波形~~

楼主:
补充~~

补充一点忘了说的,协议规定,在hready为低时,slave必须忽略master的控制信号,所以slave无法检测到第二个NONSEQ。我用synopsys的vip验证我的slave时,master在第二个NONSEQ之后就回到IDLE了,所以始终无法检测到第二次正常传输。

网友:
master选择了停止那就没办法了,除非你把master设计改一下。
当然,总线传输出现错误还要继续传输下去,这个听起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master是用的synopsys的vip。
我也想的确实总线出现错误没必要在继续了。
但是我想的是slave是对头一次传输报的error,后一次正确的传输也丢掉了。
这可能是属于一种特殊情况,似乎是没必要处理。
谢谢版主的回答!

楼主:
另外,出现ERROR后,master确实可以选择继续该次传输或者中断。

网友:
协议上是option的,所以可以继续也可以不继续。vip选择的是不继续。
其实也不算是丢失,因为是master主动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