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6-12-17):
我碰到的问题是:同一时钟源,不同时钟频率的数据之间的传输。
各位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扁哥请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
应该用并串转换吧

应该用并串转换吧

网友:
不是问题

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是同一时钟源,可以在设计时进行时钟上的约定就行!

楼主:
我理解sunhaot0917 同学说的时钟约定是指使用enable信号之类的办法。
比如A clock是200Mhz,B clock 是 150Mhz,由A时钟驱动的data 传输到 B时钟域
如何使用enable信号了。盼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