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17):
各位高手:

  我在用keil 调试时出现:错误:could not load file 'D:\LX01' 调试中止

请问要怎样解决?

网友:
你keil的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或者你仔细说明一下情况再帮你分析;

网友:
文件没找到,工作目录不对吧

文件没找到,工作目录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