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通信号灯报警电路设计

楼主(2006-12-18):
要求:任何时刻有且仅有一盏灯亮,否则为故障,发出报警信号。
我真值表和逻辑电路都整出来了,但数字电路不会,该用什么芯片,怎么l联引脚,希望诸位大师帮下忙。

网友:

很多书上都有答案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真是。。呵呵
“逻辑电路都整出来了,但数字电路不会”,数字电路不就是逻辑电路吗?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比如你的表达式是:(A+B)x(A+C)
那么就是用两个或门,一个与门啊,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可能是7400和7401吧,怎么连看datashe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