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BCD工艺流程

楼主(2006-12-18):
请教下BCD工艺都分哪几个流程??

网友(2009-01-29):
没用过 BCD 工艺  有机会研究一下

网友(2013-01-23):
正在研究中

网友:
你指什麼樣的流程?
BCD製程指的是同時實現BJT, CMOS, DMOS三種DEVICE,
PR FLOW應該沒什麼不同, 也應該是用比較lv的device 作stdcell
只要注意apr區域外高低壓的地方ring要圍好.

网友(2014-12-23):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主要想请问下它的制造工艺步骤以及所用掩膜板的名称。想要详细了解DMOS的生产流程;

网友:
bcd pr flow区别不大,像基本的数字backend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