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需要界面的话,选WINCE 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2006-12-19):
现在在个设备里想跑系统,但不需要界面的话
选WINCE 大家觉得如何?
大概描述下我们设备的要求,主要是控制部分
要用PC 机来控制其工作,
如要用到 TCP/IP协议,即通过网口发命令控制其工作
也要用到USB 、串口 来发命令 控制其工作
现在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 那PC 发下去的命令(无论是什么通讯方式发的),系统那边怎么处理?
  以DLL文件形式 接受命令,然后做操作?还是其他方式?
2 没有界面,选那种系统好呢? 要支持USB,RS232,TCP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主要针对控制。vxworks比较好些。

楼主:
终于有人跟说句话了 谢谢您首先

那如果要用WINCE 是否可行?

我无法想象WINCE 没有界面时的工作是个什么样子

希望 大家都说说,

网友:
就相当于 多普达 的手机,把屏拆了。^_^!
既然没有界面,则所有的工作,就不需要人机交互。所有的处理,都是由应用程序控制。
用wince应当没有问题。
不过个人觉得可靠性方面可能不如vxworks。

楼主:
所有的处理,都是由应用程序控制。???

您的意思是,以DLL文件形式来控制么?

如我用PC 发命令,通过网口 给我们的设备,设备里接受命令 并处理 的应用程序 可以是DLL文件??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无论dll,exe或者其他的东西,都只是程序而已。一般象lz这样的应用,需要一个任务专门来监控这些通信接口,可以类似一个monitor程序,这个任务需要在os启动之后立即执行。
我觉得这个和os的类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像你的PC机,如果正常工作的话,任何时候你ping他,都会响应,我想这个就是由一个处于监控状态的任务来维护的吧。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