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裸片怎样测试?

楼主(2006-12-19):
求教,裸片怎样测试?.35工艺,先谢谢了!

网友:
测试

中测呀,在中测公司上探针台,做探卡呀就可以测

网友:
也可以用可调节的探针直接扎

网友:
如果是科研目的的话,小批量的COB也可以

网友(2007-02-12):
if you can have enough research fee, you can order probe card.

if not, you can package some to test the pads.

the third option, you can choose another method for package, while using limited probe pins for test. the package will bond all the pads out while keeping the die visible!

it was said "TAO CI pakage"

网友:
上探针台啊。或者直接bonding到PCB上测试也行,简单易行。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
直流参数采用普通的探针台就可以,小信号交流参数也可采用探针台,但续高频链接,校准。功率测试只能划片后bonding到测试板上才能进行

网友:
wafer probe

  你可以先将测试要求写出来: 如测试条件、测试合格要求一项一项列出来,压焊图,
 然后联系一家中测公司,将要求发给他们。
 如果他们能做,就就开始做探卡,当然他们联系,由你确认。
 后面就是测试程序编写,当然是他们工程师完成,需要你的配合

网友(2007-03-22):
可以先找便宜的陶瓷封装封一下,否则要拿到测试厂,很麻烦

网友(2007-08-15):
谢谢各位回帖,受益匪浅!

网友:
use probe card or cob

网友:
请问测试都主要测哪些参数?
我们实验室仅仅有示波器和欧姆表,如果需要测试逻辑功能的话怎么办?

网友(2020-09-28):
做针卡,机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