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的free runing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2-19):
请教下VCO的free runing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

多谢。

网友:
control voltage 為零時的頻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始態時的頻率

楼主:
初时态的频率怎么得到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未受控制电压影响的频率吧

网友:
如果是采用charg pump结构的话,我想应该是PFD处于null态,VCO的控制电压为零时的频率。

网友:
is there other defines?

网友(2007-01-26):
沒有輸入訊號時VCO的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