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伪指令EQU的问题

楼主(2006-12-19):
各位大侠.我是ARM的初学者,在学习EQU的时候出现一下问题:
我使用
   SS1   EQU  0xEE     编译可以通过,
但是当我使用:
   S1   EQU  0xEE     ,编译确会出问题,错误代码是A1108E: Multiply or incompatibly defined symbol
我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S1我在程序中并没有用到啊.我使用A1,B1定义也都没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
可能汇编引用的其他文件中定义了

楼主:
不会的,我只有这一个文件.而且该文件未引用任何文件.该文件全文如下:

S1  EQU        0xEE

        AREA SAMPLE,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MOV         R1,                #0x0
        MOV         R2,                #0xFF00
        MOV         R1,                R2
                END

网友:
是不是S1是汇编的关键字啊,^_^,好久不看,都不记得了!

网友:
不让你用这个符号,你就换一个贝,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