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驱动的迷惑

楼主(2006-12-19):
请问各位哥哥,我以前的pci板卡只能在98下运行,现在买了一张新卡是在2000下运行的,我检查俩张板的电路是一样(没有发现差别),读出来的eeprom93lc46的程序也是一样的,但是旧卡装上新卡2000的驱动就死机了,请问为什么老卡不能用新卡的驱动啊?我用windrive读出系统分配的资源好像也不 一样,什么原因啊?系统为其分配的i/o,memory空间和硬件的什么有关系啊?
    请各位哥哥指教,    哦 俩张卡98的驱动却可以互用的。

楼主:
哥哥们,帮帮忙阿.咋没人说句话啊?

楼主:
兄弟们,指教一下啦!等了几天了

网友:
驱动做的不一样;98下的驱动用98DDK做的,2000的驱动用的是2K的DDK做的。你确定两张卡的driver ID 都一样么?

网友:
理论上硬件相同,驱动相同就可以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这样的:
     俩张卡的93lc46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俩张卡在2000下分配的资源不一样。正常的卡可以看到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d400--d4ff;异常的那张卡内存范围是de000200---de0002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200--d27f,d600--d6ff;提示有冲突,内存范围不可用。我以为是a9那根地址线影响,可不是,大哥会是什么原因影响啊?
     但在98下都可以用的(虽然资源分配可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2000下看分配的资源不一样,正常的卡可以看到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d400--d4ff;异常的那张卡内存范围是de000200---de0002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200--d27f,d600--d6ff;提示有冲突,内存范围不可用。我以为是a9那根地址线影响,可不是,大哥会是什么原因影响啊?系统为其分配的i/o,memory空间和硬件的什么有关系啊? 谢谢阿

楼主:
我把ad9重新接了后,现在正常的卡可以看到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d400--d4ff;异常的那张卡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还有一个没有出来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兄弟们帮看看

楼主:
现在正常的卡在系统属性可以看见可以看到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d400--d4ff;异常的那张卡内存范围是de000000---de00007f,输入/输出范围分别是d000--d07f;
   用windrive可以看见:正常的卡meromry bar0:de000000---de00007f; i/o  bar1: d000--d07f,bar3:d400--d4ff;
不正常的卡不能看见bar1,bar3;而且bar0读出的全为ffffffff;
  哥哥们,什么原因啊?

楼主:
救命啊

哥哥们,指教一下啊,谢谢阿!

网友(2010-11-30):
哎,到处都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