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ic50以上版本的solaris版本

楼主(2006-12-19):
请问哪位有ic50以上版本的solaris版本。一定要以上。多谢!

网友(2022-10-04):
我倒是有Solaris版本的IC5141,盘。百度。商业、s、1OTpUfFBL-xc_O1uEL3pQuw?pwd=2g17,提取:2g17。(请自行替换汉字)
Linux版本的IC50我拆过,里面不仅有全局符号,还有DWARF局部变量表呢。顺便求IC50之前版本,那个体积小,更方便拆解了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