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扁请帮帮忙,关于apb接ahb的问题

楼主(2006-12-19):
请问ahb和apb是公用一个时钟吗?如果是那么怎么才能实现ahb到apb高速到低速的转换那?例如我要加一个uart,apb协议中要求在两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读或写操作。那么如果我的uart时钟和ahb时钟相差不止两个时钟周期怎么办?网上有人说用中断机制,但我看了arm的培训材料上面好像没加中断啊,只是apb的那几个信号与uart相连,没有其他的逻辑了。
如果ahb和apb不是公用一个时钟,那么是不是要在两者之间加一级异步的fifo呢?
我刚接触amba总线没什么经验,请你帮我回答一下吧,小弟谢过了。
路过的高手也请帮帮忙不吝赐教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加个FIFO,你应该还有个慢时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apb bridge模块内有两个时钟吗?

网友:
对啊,你该有两个时钟的。

网友:
if the clocks are synchronized, you can let the AHB-APB bridge insert wait state to AHB bus

网友:
The FIFO solution is better.

网友(2007-01-21):
该有两个时钟的。

网友:
用ahb apb bridge.
fifo或者两个时钟的方法,看你需要了

网友(2007-03-28):
初学者不懂

网友:
AHB和APB的频率可以一样。只是在一些频率较低的系统中。多数还是不一样的重点还是在桥接的设计

网友(2007-05-10):
用异步fifo,keyi

网友:
在业界通常的设计里面,AHB时钟和APB时钟是一个时钟,也有使用不同时钟的,如果是一个PLL,倍频同相,则做一个很简单的倍频桥即可,用AHB时钟采APB时钟上升沿或者用PCLKEN,如果不是一个PLL,这种情况很少,除非有特殊的时序要求,需要做异步桥。不得不说的是,APB总线的效率是比AHB总线高的,所以如果AHB和APB是不同频率,会造成AHB总线系统性能下降,所以大家都是一个时钟。

APB时钟和UART时钟通常也是分离的,APB时钟控制总线接口,UART时钟控制UART逻辑,这样信号质量和功耗都比较好,1是UART波特率用APB的100、50、150等整数频率分出来有误差,特别是到12M的高速UART;2是UART逻辑时钟可独立关断,节省功耗,APB总线时钟保留,系统也不会挂死。

由上,你所担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APB操作是两个周期完成(AMBA2.0里面),写的数据是写到UART的FIFO里面的,然后数据再由发送时钟UARTCLK慢慢取走发出。

网友(2007-08-30):
请问xiajing02
按照你说的APB时钟由AHB分频的办法,
AHB2APB桥接的模块不需要异步fifo,对吗?

网友(2010-04-19):
我觉得不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