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cam制式模拟信号的数字化方法!

楼主(2006-12-19):
对PALpal和NTSC 制式的信号数字化,可以对模拟复合信号采用4fsc采样成数字复合信号,或者itu R601的标准,先把模拟复合视频信号中的亮度和色度进行分离,得到YUV或YIQ分量,然后用三个模/数转换器对三个分量分别进行数字化得到数字分量信号!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请指教).而对secam信号是否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上面提到的后一种????

小弟最近是要做一个电视机secam信号的数字解码器,把电视机接收到的模拟secam信号,a/d为数字信号, 数字处理后,d/a成模拟信号给电视机显示.

网友:
推荐你使用现成的全制式解码芯片,比如飞利浦的SAA7115

楼主:
现在的全制式解码芯片 如你提到的飞利浦的SAA7115 ,他们好象都是专用集成电路吧,需不需要对它们编程啊???
  我们是想用FPGA编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