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烧写的问题

楼主(2006-12-20):
我要做一块2812的PCI接口控制卡
卡做好后2812的程序可能会改写
我现在准备是准备用JTAG仿真口烧写
我如果用串口烧写里否可行
另外用JTAG的话,我是否能用它来调试
是不是除了必要的硬件连接
还需要驱动或配置文件之类的东西

可能有点没说清楚,一句话就是
做一块能调试,能烧写的卡,要怎么的硬件连接,驱动,配置文件?

现在才开始课题
没什么经验
系统构架很有困难
请大家多帮助
先谢谢了

楼主:
明白人说说吧。。

急需你的帮助

网友:
恩 串口也可以烧写,不过还是预留JTAG比较好 串口烧写很慢 成功率也低

网友:
有烧写插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