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老化率问题

楼主(2006-12-20):
请问晶振的年老化率和20年老化率是线形关系么?如果不是,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网友:
我记得晶振似乎没有20年老化率这个参数,只由年老化率这个参数,这样看来,那么就是线形关系了。。。。

网友:
晶振的年老化率是逐年下降。年老化率是第一年的老化率,比如是3ppm.十年的老化率可能只是5ppm.
所以不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