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或去耦电容

楼主(2006-12-20):
旁路或去耦电容

在布线时,模拟器件贺数字器件都需要这些类型的电容,都需要靠近其电源
引脚处连接一个电容,此电容值通常为0.1uF。系统供电电源处需要另一类电
容,通常此电容值为10uF。电容取值范围为推荐值的1/10至10倍之间。但引脚
必须较短,且要尽量靠近器件或供电电源。
在电路板上加旁路或去耦电容,以及这些电容在板上的设置,对于数字和模拟
设计来说都属于基本常识,但有趣的是,其原因却有所不同。在模拟布线设计
中,旁路电容通常用于旁路电源上的高频信号,如果不加旁路电容,这些高频
信号可能通过电源引脚进入敏感的模拟芯片。一般来说,这些高频信号的频率
超出模拟器件抑制高频信号的能力。如果在模拟电路中不使用旁路电容的话,
就可能在信号路径上引入噪声,更严重的情况甚至会引起振动。
对于控制器和处理器这样的数字器件,同样需要取耦电容,但原因不同。这些
电容的一个功能是用作“微型”电荷库。在数字电路中,执行门状态的切换通
常需要很大的电流。由于开关时芯片上产生开关瞬态电流并流经电路板,有额
外的“备用”电荷是有利的。如果执行开关动作时没有足够的电荷,会造成电
源电压发生很大变化。电压变化太大,会导致数字信号电平进入不确定状态,
并很可能引起数字器件中的状态机错误运行。
基于多种原因,在供电电源处或有源器件的电源引脚处施加旁路(或去耦)电容是
好的做法。

网友:
都是基本的知识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点价值,too

网友:
非常有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