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初级PN结问题

楼主(2006-12-21):
为什么在温度升高时PN结的正向压降会变小?
我的分析:温度升高热激发的多子增多,扩散就会增加,从而内电场增大,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克服内电场的正向压降也应该增大呀
请问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
找本半导体器件看看,里面一般都会讲为什么pn结压降是负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