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崩溃边缘!

楼主(2006-12-21):
要做一种简单的移动设备,但不知道选择什么芯片好。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具体功能如下:
1.每个设备不定期发出一个信号,内容包含自己的ID号
2.当收到信号后,校验信号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把ID号和收信的日期时间写到闪存里面,如果校验错误就当垃圾扔掉。
3.闪存里面的数据通过usb口读取
4.usb口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给设备充电
小弟刚学单片机,不知道该选什么元件比较好,希望开发可以简单一点,造价可以便宜一点,体积可以苗条一点。因为是挂在其它设备上面使用,所以体积是越小越好,最好不要大过乒乓球啦!

MCU型号:
射频芯片型号:(是否可以不要)
锂电型号:
天线型号:
闪存型号:
usb芯片型号:
晶振型号:
时钟芯片型号:(是否可以不要)
设备用广播式传递信号,他们之间不需要建立连接,为了节约成本是否可以不用射频芯片。

楼主: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1)无线传输的范围大概在20米以内
2)设备运行的环境周围有检测仪器、手机等,可能要考虑电磁干扰
3)各个设备之间以广播式发送数据包,不需要建立连接。所有设备广播都在同一频率上面。如果有两个以上设备同时广播,其他设备将收到一个错误的数据包。收到错包后只要简单的扔掉数据包重新等待。
数据包内容:准备信号、分隔段、ID号、校验码
发射:设备开机后,等待n个周期后(n为随机数),发射数据包,发射前不用考虑别人是否准备好,之后也不用考虑别人是否收到正确的信息。发射完成后,又等待m个周期(m是新产生的随机数),再重新发射数据包。
接收:设备在等待期间,当接收到准备信号后,就开始接收数据包,然后校验。如果正确就把ID号、接收的日期时间存入闪存;如果错误就当垃圾扔掉。

网友:
lz可以参考一下Cypress 的PSoC芯片,似乎有集成无线USB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