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分频的程序

楼主(2006-12-21):
做一个4分频的模块可不可以计输入时钟的上升沿?计到两个,然后输出时钟反向,并且计数清零?我是个新手,想做个试试,但是编译总通不过。。。郁闷,请大家来帮帮我,看看我这个想法可行么?可行的话,我就看程序有没有错了。。

网友:
可以,但是繁琐了
2的整数次幂分频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
对源时钟计数,比如计数器变量counter
那么counter[1]的输出就是源时钟的4分频,counter[2]是8分频,其他同理类推

楼主:
哦,谢谢了,明白了

楼主:
我编译的时候clkout<=~clkout;这句话他说有错误
错误是
Error (10137): Verilog HDL Procedural Assignment error at div3.v(15): object "clkout" on left-hand side of assignment
must have a variable data type
请问这个市什么原因?

网友:
要先定义clkout为reg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