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ahb 的hready 用于delay transfer时的细节疑问

楼主(2006-12-21):
在slave用hready置low来delay transfer的时候,master需要考虑hresp的情况吗?
看协议的时候发现,当slave需要delay多个cycle来判断下一个操作应做的反应时,
需要将hready -->low以及hresp-->okay。
直接将hready-->low同时hresp-->retry/split/error,然后hready-->high,hresp-->retry/split/error这样理解对吗?但如此一来,transfer就要中止,因为不论是error,还是split或者retry,传输都不是
接着继续,而是需要重新从头再来。
那么,如果不需要多个cycle的时候呢?如果slave仅仅是需要delay一个cycle,然后接着继续进行传输,这个时候,hready当然要low,
那么hresp此时该是如何呢?它总该是有一个值吧?但以上四种情况都似乎不合适。
我这里理解的很混乱,请各位前辈指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都没有人来指导指导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SLAVE用HREADY来延迟传输的时候,应该是要同时用HRESP=OKAY吧?
SPECIFICATION 2.0上很多地方只是简简单单的写用HREADY设置LOW来DELAY传输,
各位前辈为何一声不吭,请原谅我的菜鸟儿问题太菜。

网友C:
把HRESP=OKAY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1-21):
我的理解是,hrep是用与slaver error 或者retry请求时候做的.
hready适用于slaver的data phase完成之后,给的反馈。

当然我也是初学,理解不对多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hrep是用与slaver error 或者retry请求时候做的.
hready适用于slaver的data phase完成之后,给的反馈。

当然我也是初学,理解不对多多见谅。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帖,一直找不到人和我讨论。
我们来讨论讨论好吗?我也是新手,很多东西不明白。

hresp有okay,error,split,rery四种,
对于error split retry,都需要两个cycle,
第一个cycle必须配有hready 为low,第二个必须有hready为high.
那么,在第一个cycle中,肯定是要确认hresp的情况是error 或者 split 或者 retry, 这个时候hready是low,
那么如果我此时只是想extend当前的data phase(当然,同时会extend下一个传输的address phase),
hready就同样应该为low,
这样的话如果不判断hresp,master如何知道是要retry/split/error,还是仅仅extend data phase呢?
如果要判断hresp,那它也仅仅只能是okay了啊。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呢?
希望你能继续和我讨论。

另一个疑问:
hresp 的okay respones是否是对于burst中的每一个传输,还是只有在整个burst传输成功结束时才有?
(我感觉应该是对于每一个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HRESP=OKAY就可以了。

你好,能指导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E:
hready=0 & hresp=okay 就是extend phase呀,有什么不对么?

网友E:
顺便问个问题,fixed length burst 的最后一个transfer开始的同时,arbiter就要转换hgrant,那么arbiter怎么监视何时为最后burst的最后一次address phase呢?(确切的说是倒数第二个address phase,其间准备好新的hgrant,在最后一次address phase的时钟上升沿,给出新的hgrant,这样可以完成背靠背的transf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hready=0 & hresp=okay 就是extend phase呀,有什么不对么?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只是我看amba的specification,
它上面总是很简单的说hready=0,几乎都不提hresp=okay.
作为一个菜鸟我就心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个问题,fixed length burst 的最后一个transfer开始的同时,arbiter就要转换hgrant,那么arbiter怎么监视何时为最后burst的最后一次address phase呢?(确切的说是倒数第二个address phase,其间准备好新 ...

arbiter的这一块我还没有看很多次,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我有一点点的理解,就是:对于fixed length burst,arbiter需要有一个counter来计数,
当传输的beat达到相应的那个数目的时候,arbiter就可以判断传输要结束了。
如果和你的理解不一样,就让我们再讨论讨论吧。

其实,我倒是对于burst type是incr的传输感到不好弄,因为这是不定长的,
如何判断传输结束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吧。

很感谢你的回帖。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由于不定长的burst情况不同,因为master要不断的request,每次都由arbiter决定是否grant master以完成这次transfer,也可以说对arbiter来说这和一般的transfer没什么两样,不需要也没可能判断结束的。

至于counter的问题我和你的意见一致,问题在于怎样实现这个counter,似乎一般情况下数hready=1就行。但是retry的情况似乎又要去掉一次hready的影响。这里的时序不敢确定。有谁知道如何count burst的指导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由于不定长的burst情况不同,因为master要不断的request,每次都由arbiter决定是否grant master以完成这次transfer,也可以说对arbiter来说这和一般的transfer没什么两样,不需要也没可能判断结 ...

对于不定长的BURST,也就是INCR的情况有一个地方想请教你一下:
如你所说,INCR的时候,MASTER必须保持HBUSREQ为高,直到它开始了最后一个TRANSFER,
AMBA SPEC上是这么说的:
“For undefined length bursts the master should continue to assert the request until it has started the last transfer.”
想问问你,对于这个has started the last transfer,你是如何理解的,是指最后一个transfer的address发送出去(也就是进入
最后一个address phase),还是指进入最后一个data phase呢?
我个人理解是进入address phase后就可以将HBUSREQ=0。

网友E:
是的,address phase后就可以HBUSREQ=0了,因为除非transfer成功即hready=1,grant,address,hsel等等都是不会变的。如果遇到retry之类,由于有2个cycle,第一个cycle master先意识到retry的情况需要重新建立HBUSREQ,第二个cycle会有一次hready=1,arbiter会重新仲裁,这时情况就又回到正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address phase后就可以HBUSREQ=0了,因为除非transfer成功即hready=1,grant,address,hsel等等都是不会变的。如果遇到retry之类,由于有2个cycle,第一个cycle master先意识到retry的情况需要重新建立H ...

你所说的“除非transfer成功即hready=1,...“
这里的hready=1是address phase结束的时候的clk上升沿处的hready吧?
我开始一直认为是data phase结束时候的clk上升沿处的hready,
但是如果是那样,就没办法在这个data phase同时开始下一个transfer的address phase了(我这里指的是另外被grant了一个master的传输)。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发现自己对很多地方的理解都似是而非。

谢谢,和你讨论让我对一些细节清晰了不少。

另外你能帮我看看我另发的一个帖子吗?
就是让裴静 进来指导得那个。
那么起标题是想能让更多的人一起讨论。
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是为了写毕业论文才开始看的,没误导你就好。
这个问题我又想了一下(我也不确定一定就对呵呵),应该是master采样得到grant后,立刻就可以hbusreq=0了,而这时应该是address phase的开始。但即使这样,在address phase结束时给出新的grant,下一个master也要再等一个时钟周期才能进入address phase。似乎延迟是无法避免的。反过来想,或许这就是fixed length burst的优势所在(可以背靠背的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由于不定长的burst情况不同,因为master要不断的request,每次都由arbiter决定是否grant master以完成这次transfer,也可以说对arbiter来说这和一般的transfer没什么两样,不需要也没可能判断结 ...

你好。
对于不定长的incr burst,在规范的3.11.2处有讲,我重新看了一遍。
incr必须在传输过程中保持hbusreq=1,直到最后一个transfer。
这样arbiter就可以根据hburst==incr和hbusreq==0来判断进入了最后一个transfer,
因此还是可以判断结束的。
这么理解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怎么看你们讨论的时候,都没有谈htrans,如果htrans=IDLE,不就是停止了吗?

网友(2007-11-05):
对于不定长的传送,master需要一直保持request的。协议有要求。所以master根据传输长度需要来assert request,arbitrator只用监视requet就行了。在倒数第二个数据的时候de-assert request, 这样在最后一个数据的时候arbitrator重新grant其它master并完成最后一个transfer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个问题,fixed length burst 的最后一个transfer开始的同时,arbiter就要转换hgrant,那么arbiter怎么监视何时为最后burst的最后一次address phase呢?(确切的说是倒数第二个address phase,其间准备好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