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呼唤高手

楼主(2006-12-21):
请问:PCI中5V电源的供电能力有多大?我有一个模块瞬间电流可达2A,能否只从PCI槽供电?如另需从主板引电,两个电源怎么连接?急啊,谢谢!

网友:
这个不清楚。2a,

网友:
一根金手指1A, 数数有几根,
若又有外接电源,需加一个自动切换开关,简单的如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实现突发大电流时切换到外接电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