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里面是不是没有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楼主(2006-12-23):
看了半天model,好像没有lambda,是不是通过其他参数推出来呢?
那我们估算的时候怎么要取什么值呢?

网友:
初级模型里用的是lamda,现在的高级模型里已经用很多参数来描述沟道调制效应等

网友:
yes, please see the models

网友:
看看你模型的版本,然后再查openbook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的MODEL里面的level=????

网友:
还是找一个全一点的lib文件吧

网友(2007-01-31):
only in level3 model, not in BSIM3, which is used in most model files.

网友(2007-09-14):
同问,在bsim3或者4中,要怎么去计算:沟道长度调制系数

网友:
据说是要进行直流扫描,然后自己计算的。

我看了很多的库,里面确实没有那个值。

网友:
关于沟长调制系数的问题

这个沟长调制系数在比较高级的模型里面是没有的,并且也不可能根据其它的参数直接计算。
需要自己用管子扫描然后看饱和区的斜率。
为了全面最好采用不同宽长比的管子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表格,使用时就方便了。

网友:
当使用一个新的设计model时,最好算算lamda,Kn,Kp等的值。

用仿真的方法可以近似确定。(不同的length,lamda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不认为需要kn,kp,lamda的值,因为他变化太厉害。

网友:
你知道沟道长度系数的公式吗,它与你设计的沟道长度有关,所以在模型中不出现

网友:
这个系数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网友:
关于这个model的问题,参考一下Hspice的帮助文档,里面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如果想要有比较感性的认识,建议按前面有位老兄的意见仿真一下

网友(2007-11-12):
我觉得各位最好参考一下柏克莱大学发布的BSIM3v3的Manual,参考里面的器件方程。这个问题应该与仿真器没有关系的。

网友:
原来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前两天我就在捉摸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想明白 原来真的没有
那就靠仿真曲线来确定吧

网友(2008-09-12):
通过设计所要求的增益,手工计算出对应沟调系数,怎么确定所对应的最小L呢????

网友:
就是 我以前就看过 高级一点的库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参数
要得到这个这个参数就得做IDS和VDS的关系曲线 来换算这个值

网友(2010-08-04):
哦,我原来找半天一直没找到,原来是没有啊。

网友(2011-01-18):
有些工艺库里没说明,怎么测量?level 49 ,0.18工艺。有谁知道谢谢啦!

网友(2011-02-2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level49里边是没有这个参数的,留名等解决。

网友(2012-01-09):
原来如此,学习

网友(2016-09-17):
单独仿真然后看曲线,取饱和区的斜率然后计算吧